两种加热方式的区别

楼主(2007-10-06):
做BGA下加热

用调温电炉   和   暗红外加热斑做的预热台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没区别,关键还是控温方式

网友:
孤帆版主用石英发热管坐下加热比较好,温度控制比较灵敏,发热余量小,我说的发热余量是指当温度达到后关闭发热电源,石英的基本再升高2-3度就开始往下降,电炉关闭电源后可能还要升高5-10度才要往下降,这样温度比设定的温度要高了,cpu座可能关系不大,北桥对于温度很敏感。

网友:
电炉可以用现成的炉盘

石英发热管就是需要做个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