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9脚1.9V,14脚2.86V

楼主(2007-10-07):
我有一P6VXM2T(370架构)主板,原先PS/2口坏,换过后PS/2口可用,且能够正常启动.但准备装机时,再接电源,发现主板指示灯不亮,重新插入,在插入的过程中,指示灯瞬间亮一下,固定好ATX电源后,主板指示灯不亮.测得ATX电源9脚1.9V,14脚2.86V,且Q1,Q2的各引脚无电压。
(说明:在换过PS/2口后,正常启动过一次)
望各位能提供点维修方向。

网友:
建议换个好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主板有短路故障了.
没有新电源的话可以把电源线都拔下,14脚和15脚用根线短接,要注意接个坏光驱或硬盘做负载,测电源箱各电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支持二楼雅座的解答

网友:
我的电源没有问题,那问题是出在了主板短路故障了吧.
我应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
在换过PS/2口后,正常启动过一次,说明问题不是太大,应该是电源有点故障吧。

网友(2008-03-21):
ATX电源9脚1.9V,14脚2.86V,肯定电源有问题,电源9脚应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