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过高和过低怎样修

楼主(2007-10-07):
小弟修主板不久,现有两块板,一块华硕,上1.75V的假负载,输出1.9V,电源管理芯片是ADP1.80
另一块是升技的,输出只有1.2V,应该查哪最,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修主板不久,现有两块板,一块华硕,上1.75V的假负载,输出1.9V,电源管理芯片是ADP1.80
另一块是升技的,输出只有1.2V,应该查哪最,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谢谢啦

也不说是那个型号的?上那些cpu的

网友:
把型号,现象描述清楚。
把PWM中的元件型号也描述清楚。

网友:
华硕板是P4P800SE,开机会通是,不跳码,电源芯片是ADP3180 输出过高本来该1.75V的现1.9V

升技主板原来是开不了机,查供电场管55N03击穿,换上95N03可以吗?换上后不跳码,电压只有1.2V

网友:
我没有用过假负载

网友:
上CPU一样的啊,我都上过CPU的

网友:
P4P800E  ADP3180  1---5脚的电压是多少

ABIT的主板PWM芯片用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主板详细型号是:华硕P4P800D-E PWM是ADP3180 1---5脚电压分别是:1.29V、0.37V、2.28V、0.38V、0.37V

ABIT 主板的PWM是:ADP3165 型号是:BD7II 晚上一直在修这块板,发现给内存供电有S极输出3.24V,应该是2.5V才对啊,换场管没用,再换LM324一样没用,跑电路发现这个场管的G极不直接接LM324而是接在一个FDS6930A的八脚场管的G极上,不知道为何,只有它没得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