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修我的硬,又怕越修越坏

楼主(2007-10-07):
我的硬盘有很多有规律性的坏道,用HMDD擦拭过以后,发现没有了,但重新装好系统,又会发现有很多有规律性的坏道,应该是有磁头坏了,想用破解版的PC3000关了坏了头,可不知道怎么用
硬盘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呵呵,无法帮你,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夜雨十三天的签名!

网友:
用破解版的关头???
反正我是没有试过

网友:
申明一下: 我才开始学硬盘维修,想请教一下:有坏道怎么可能直接判断是磁头的问题呢
电机转运行有声音才是磁头的问题呀。。 坏道不是由于固件和物理性的坏道原因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