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技17寸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7-10-07):
神技17寸显示器缺色, 颜色偏青, 但屏显不偏色!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显示器

网友:
打开显示器盖子,视频控制线路板和显像管之间处会有几个螺母,调三基色的,你试着调一下~!~!~!

网友:
缺色是一色电压高。。。
打视频板上的防干扰盖,里有几个颜色电压,你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显正常一般不是显示器的毛病,你重新插下显卡看,或换台主机试,还有VGA数据线是否接触不良,(再就是显示器的视放板上插头有虚焊咯)

网友:
偏青缺红色,VGA线接不良或视放板上有问题 查一查视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