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7-10-07):
DELL主板不加电短接POW-ON都不行  而且主板上的TPPM0110发烫手是何原因???????????????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419
不触发故障,去看看专贴!
不要一有这类问题就来问。

网友:
TPPM0110是什么东西..........

网友:
南桥模模,测测有关的电路在说吧

网友:
原装机的板,难度还是相对要高一点的

网友:
DELL的主板都是intel原装主板!!!

网友:
先修复开机电路,再看码查其它.

网友:
前发烫,肯定后面的周围电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