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源占空比大了 配件查完了也没找到故障

楼主(2007-10-07):
咋让占空比下来呀 郁闷中

网友:
呵呵,这个问法有点怪了.你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哟.你总该告诉大家你显示器的型号,用的是升压还是降压吧.还有就是行场振荡块的型号.目前表现的故障情况,是烧行管,还是升压(降压)过高,还是其它什么情况.这里面修显示器的高手我想都不会经常用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