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主版该怎么修?

楼主(2007-10-07):
MIS 845E主版,一次插USB设备主版突然冒火花现在就开不了机了!
此版现在待机电压(A14)没有!(开机针和跳线都正长)
强制供电为FF 不复位
在第一次强制供电后发现南桥特烫,在电池边上有一1M冒烟 后换1M
然后电源一插上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南桥就有温度(温的不烫) 强制供电后南桥温度不变
测量好像是USB接口对地阻值不正常

我个人怀疑此板应该是南桥坏了,希望大家帮我在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USB设备短路容易烧南桥啊,在通电不触发的状态下南桥发热多半南桥挂了,不太乐观。
  如果有条件更换比较有明显问题的供电管。

网友:
先查USB的供电。A14的待机3.3Vsb是从电源5Vsb转过来的,而有些主板用5Vsb为USB口供电。
你先把待机电压修正常吧,不要强制去上电。看看新手区有夜雨十三天的帖子。
开拆吧。

网友:
LZ的这板子应该是南桥挂拉,把南桥拆下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没有的话换南桥应该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