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SL-65EP-T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10-07):
硕泰克 SL-65EP-T进不了系统,BIOS我刷过了。进XP是滚动条到第三遍时就不动了。不知道从那入手
是停在 。。。。。。。。。。WINDOWS\AppPatch\drvmain.sdb

网友:
重装系统再说!
先确认是否硬件的问题!

网友:
CPU.内存.电源.BIOS设置等等..

网友:
除了电源没换。其余 的都换过了。明天找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A:
换IO试一试,你那是当在系统设备出的问题。如输入输出设备出错也可能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试一试,你那是当在系统设备出的问题。如输入输出设备出错也可能当机

换了IO好了。谢谢楼上高手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老师也有地块板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老给它判的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