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坏主板。

楼主(2007-10-07):
stk 845主板。故障为:加电开机1-2秒自动断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俄罗斯诊断卡跑AD。

网友:
加电开机1-2秒自动断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后面的另外考虑吧~
AD?没印象 你说说之前的代码也许我能想起来~

网友:
之前的代码?  什么之前的代码? AD这个我也没见过。差不出来
加电开机1-2秒自动断电。3秒后又自动开机 这是正常的?
我的说的土点:就是开了机后自己就关了 又自己开了 这不正常吧?

网友:
随便你
我告诉你正常,你爱信不信。
建议你最好到新手区学习一段时间~

网友:
恩 我是新手。我觉的你和新手说就得要新手明白啊?应该说怎么处理实际的东西啊?

网友:
如他说 正常 搞定。

网友:
我自己搞定的哦。。。

网友:
支持小破孩啊 呵呵   这种情况 是正常的啊  像华擎865或845的主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 顶星845碰到 过一会  听卖主板的说  这是CPU保护     不过我觉得 这样有一定的缺点 啊  就是坏硬盘啊!!!

网友:
郁闷  说什么都不说正点  。。。。

网友:
啊你这么厉害啊~自己能搞定还来论坛问个P啊~
以后发现你在论坛里发求助帖我是不是可以统统删掉了?

网友:
请问 事实上是不是我自己搞定的 如果不是你骂的对 如果是你骂我干吗?

网友: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以为我看了论坛上面的资料了 我没有看 我想了下:我有插坏的显卡上去  然后我就把显卡拔 了 又插了 就好了。新手多的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