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G1715s

楼主(2007-10-07):
冷机正常,用了大约3个钟就黑屏,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关了等一会再开又行了,用久了现象又来了。不知什么问题呀。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用好的换过了,只有是那块信号板的问题了,但不知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网友:
那是驱动板什么东东坏了,是软件吗?

网友:
电源的问题,我并没有说是电源板的问题,查一下MCU供电,有必要更换一下驱动板上+5V或+3.3V供电滤波电容,如果更换后故障依旧。就要考虑重写MCU程序或更换MCU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上有虚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