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安泰信8205,问下这个有假货吗?标配几个头?

楼主(2007-10-07):
今天看到一家有卖8205的风枪,看了感觉做工一般,风枪到主机的接头是可拆卸旋转的,跟网络上图片有出入。问下这个有假货吗?标配几个头?

网友:
配几个头啊?这个吹大功率mos管行不?

网友:
有没谁用这个换过显卡的vpu,加热时间是不是比较长?

网友:
买了,配3个头。试用了一下感觉还行。风很柔和,外围元件吹不跑,电机声音很吵。吹显存速度快,吹vpu要把头去掉吹的时间会久点。第一次用心里没底,风量和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

网友:
我是新手这要多少钱?

网友:
第一个买的是安泰信的,320元。第二次再去买的时候商家说没有了,只有TANA的,说是一个集团公司。
我看样子也完全一样,价格也一样。感觉用起来没有第一个舒服。都没有适配头,得自己花钱另配

网友:
我第一个买的是快克的857D,现在想买安泰信的8205C,8205C是进口电机的,包装盒是纸箱色的,不知楼主买的包装盒应该是白色纸箱的吧。

之前就想买8205但商家推荐的是8205C,淘宝上几乎很少有这个型号,心里没底就买了快857D,但说这个会吹坏IC,还是8205好,所以又想订一台8205C。唉,好矛盾啊。

网友:
我买的是白色纸箱的8205,试用了几天,感觉8205用小口径的头热风吹不出来,后来还是用大口径的头。8205加热芯片mos速度应该是缓慢上升的,有个时间过程。好在吹东西不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