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693 板子的图纸 AGP上没12V电压 不知到从那 ...
求助 VIA693 板子的图纸 AGP上没12V电压 不知到从那来的

楼主(2007-10-07):
跑线路看到线从中间走了 没法顺线找 求助?
求助

网友:
看下板上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查到9针串口GD75332 经1脚可能是电阻烧断了发黑 供电12V 正常 这个电阻电压12V 又去给谁供电呢?
有图纸能好办一些 看板直接跑不通 看花了都

网友:
谁能提供图纸呢,共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