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脚按键问题

楼主(2007-10-07):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显示器跳对比度菜单出来,按键无反应,拆机检查,按键电压每个都只有1.78v
该机器用得 按键是5脚的,我用四脚的按键换上去,问题依旧,而且显示画面还缩小了,想知道是不是5脚的按键不能用四脚的代换,或者该机器不是按键问题?
请帮帮忙

网友:
可以的.五脚按键有一个脚接地脚,   如果换了按键还不行的话,看看CPU按键脚是不是漏电

网友:
我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 还是不行 主要是测按键脚上电压只有1.78v 一般的好像有5v电压,我 在纯平显示器上很少看见5脚的按键,所以想知道4脚按键能代换5脚按键吗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程序引起的吧

网友:
五个脚和四个脚是一样的,只要有两个脚在按下开关时能正常短接就行了.将按键拨掉测接口处供电电压.若电压恢复成了5V则还是按键板的问题.若还为1.78V则检查该脚到微处理之路上的所有元件.将到地电容全部拨掉.若电压还不正常.更换微处理器.

网友:
你可以把CPU的按键脚用空心针与电路断开,这时再测面板的按键的1.78V的电压能不能升上来。接下来该怎么做应该知道吧。

网友:
对于判断CRT显示器按键是否漏电的方法:拆机后测试微动按钮开关的电压,如果电压在2-3V左右变化,说明线路存在漏电现象。这时可拔下按键板与大板的插头,再测插座上的输出端电压,如果是+5V不变,说明故障在按键板;如果电压仍然变化不稳,说明故障在CPU按键检测电路。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各位大虾们 因为客户 催的急显示器已经拿走了 所以我也 不没法把维修结果反馈上来了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