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0-07):
今天想用mhdd的命令的makebad命令来修复几个红块 要怎么用 我用mhdd标记过后 用thdd修复的时候 那些标记过的仍然没有标成坏道啊 用mhdd检测还是红块 郁闷中 希望高手帮忙
mhdd

网友:
我记得MAKEBAD 好像是人工制造坏道,并不是用来修复红块的。不知有何新的用法

网友:
那些红绿块不算是坏扇区 所以没办法把它屏蔽 如果用makebad把这些红绿块标记成坏块就可以加到g_list表里去了 可是我用mhdd标记后 用thdd检测的时候仍然没把这些用mhdd的makebad命令标记过扇区当成坏扇区 那就是没办法把它们加到g-list表了 是不是我的mhdd软件有问题 还是我的thdd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MAKEBAD我也用过,产生的坏道虽然看着是X但是,扫描的时候也不像自然产生的X一样,磁头停留的时间那么长,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makebad是人为制造坏道啊

网友:
据说MAKEBAD是对付不稳定扇区,先执行此命令,再充零,再检测修复,不过我好几次想试都没有敢试

网友:
怕是不行那种方法么!!!!!

网友:
没有用过个,。。。

网友:
没用过这个命令呢...

网友:
用过一两次这个命令,却都没有生成过坏道,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过我好几次想试都没有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