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hddl修红绿块的问题

楼主(2007-10-07):
我先用mhdd检测了下硬盘 发现有50个左右红绿块 然后我想用hddl修复 但是我运行这个hddl的时候 在设置检测时间的时候 默认是1 我看到菩提疯子发的帖子里 说了设置成100 比较好 但是我设置成100的时候一个坏扇区都没找到 这里的单位应该是ms吧 就跟mhdd里的一样吧 是不是我的hddl软件有问题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MHDD默认是30吧?

网友:
哦 我这里用的是hddl 我是说这里时间后面的单位应该跟mhdd的一样 都是ms 是不是呢 ?

网友:
修红绿块要AT才能修吧

网友:
什么是AT呀~~~~~~~~~~

网友:
就是什么是AT呀,希望老师们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AT应该是PC3000里面的AT工具吧

网友(2008-02-02):
对,应该是PC3000的,不过那个东西怎么修红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