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4410场效应管可用什么代用!~!!

楼主(2007-10-07):
在线等,求助4410
场效应管
可用什么代用!~!!
求助

网友:
要是8脚单管的就可以换.

网友:
4410是你要看好他是内部集成几个场管的8脚管。有两个还有一个的。要分清楚。

网友:
先谢谢LS的兄弟们
我是初学者,还不太清楚
这个4410是笔记本主板供电模块上的,有好几个这样的,烧坏了,找不到一样的,想找一个替代品,
什么样的可以啊?

网友:
呵呵,8脚单管也分n和p沟道,4410用8脚n沟道单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