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啥工具测量时钟呀 频率太大 示波器20M的

楼主(2007-10-07):
大家用啥工具测量时钟呀 频率太大 示波器20M的没发测量

网友:
我的也是20M的

高端板子好都总先波形都看不到了

有频率计,但是不是很直观的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上100M的

网友:
偶用的是日立的100M,是朋友送的,呵呵,效果杠杠的`~~

网友:
有没有啥办法间接判定一下波形 100M的太贵了

有没有啥办法间接判定一下波形 100M的太贵了

网友:
一般都是测量电压
电压在一个常规范围内一般就认识时钟是正常的~
当然这不是很准确,可以使用频率计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