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USB不能用由PS2引起(已解决)

楼主(2007-10-0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块杂牌845主板,说USB不能。我就量了下USB的阻值和电压,发现都正常,就点亮主板用USB键盘试,发现真的不能用,换键盘也不行。只好把PS2键盘插上试一下,PS2竟然也不能用,关机测量后发现PS2是坏的,就把后面的小排阻取掉,再量正常了,然后开机,奇怪?PS2能用,USB也能用了,一直没想通,请问各位老师,有遇到这样子的板吗?
usb不能用

网友:
好象应该是USB跟PS2是同一组供电吧
好象都由红色5V供电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期待中

网友:
USB跟PS2是同一组5V供电。
不明白LZ拆的是什么排阻?

网友:
按你所讲的! 应该是5V拉低了吗? 除此之外,两者没有相关的地方啊! USB 到SB PS2到I/O

网友:
USB PS2同时坏掉99%是因为5V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取掉的应该是小排电容,不是小排阻

网友:
“小排阻”折下来没换上去?

网友:
是小排电容,不是小排电阻,不好意思说错了。取掉之后PS2阻值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容可以取掉,排阻不能取掉,因为排阻提供信号脚电压

网友:
也不是排阻就不可以去下,要看是做什么用处的
很多板PS2口的排阻一端接的是4条数据线,而另一端是接地的,型号记得好象是181C,好多都是它坏掉引起的打不动PS2。而且PS2口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你们说的是小排容坏了,坏了就不用在换上了吗,不影响吗。

网友:
小的贴片电容可以不要,因为线路本身就可以相当于小帖片电容。

网友:
学习中!!!!!!!!!!!!多多关照```````````````````````````

网友:
是5V拉低,ps/2和USB是容漏一组供电,排电,所以去掉排容后后5V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