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手触摸实时时钟晶振

楼主(2007-10-08):
今天遇到了板子!  用金属片,碰的触发排针后疹断卡上不跑代码!  可是用手触摸实时时钟晶振两脚后就能跑到7F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夜雨十三天 -20 新手区专题,提问扣分!

网友:
晶振、电容、SB不良。

网友:
32.768
谐振电容
以上三者全换能搞定80%
还不行换I/O SB

网友:
32.768
谐振电容
AM117
换I/O SB

网友:
谢谢了!把IO换了去看看会不会OK

网友:
新来的。学经验来罗。
非常感谢各位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