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一下三星怎样跑自校准的!谢谢

楼主(2007-10-08):
那么高手或兄弟教一下三星的硬盘是怎样跑自校准的啊!!!!加我QQ也可以15922517
三星
硬盘

网友:
貌似三星盘跑不起来

网友:
可以跑的
比较老的型号可以跑
但是我就跑了两三只
没有成功

网友:
维修高手谁能三星硬盘我有好多块三星.有几块低格就好有的就不行那位高手能修

网友:
三星的好像要先写入三个文件,再跑。。。

网友:
都可以跑
今天跑出来5个80G

网友(2007-11-30):
怎么维修三星的硬盘啊 是用pci 3000卡吗???

网友(2008-02-15):
写入burn code 、脚本,跑完再写main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