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图标的区别??

楼主(2007-10-08):
左边供电的几个有什么区别???右边接地的有什么区别??谁能介绍一下
另外哪位有没有“怎么样看
电路图
”的一些基础知识
[
]
电路图

网友:
右边的没什么区别吧,不会是不同的表示吧

网友:
按ENGLISH来说.右边的第一个是电源地.第二个是信号地.第三个是大地. 其实地有好多种.有热地.冷地.数字电路的地.模拟地.....................VCC 的第四个是交流信号源.

网友:
那左边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可以呀,对初学者太有用了

网友:
左边不用琢磨,右面请查下英文意思~~~~都学得很明白了`

网友:
左边几个没什么不一样,右边第一个一般代表数字地,第二个代表模拟地,第三个代表机壳大地.这只是一般情况,具体每个工程师标注的习惯可能不一样.

网友:
左边的是不是与线路走向有关?

网友:
真是高手啊!!!!!!!!!!!!!!!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