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005能否刷915以上的主板BIOS

楼主(2007-10-08):
top2005能否刷915以上的主板BIOS

网友:
非常吃力~
刷个2M的BIOS还要一分钟计算时间
如果刷8M的bios估计出去喝茶回来也不一定刷完~

我的580U刷2M的十秒以内吧 ,刷8M的感觉时间也很长 , 不过实测时间应该也没上分钟~但是还是感觉很郁闷!

如果想搞好维修一个号的编程器是不可或缺的,建议最低280U,以后做几个解密修几个液晶都回来了~

网友:
580U,,,多少钱一个????

谢谢!

网友:
我还刚刚买了一个TOP2004,,,刷B IOS没十三说的那么慢吧,,

网友:
915以上的主板BIOS都是以BP  B结尾的了,,,
华邦的刷不了,SST的可以刷。

网友:
可以找很多替代的

网友:
是啊,我的也是TOP2004,没有十三说的那样,刷4M的也不会到30秒啊.

网友A:
我用过这个编程器,这个编程器不好用,好多时写主板BIOS出错或者不能用

好多主板上是BIOS不支持,这种编程器好差。。。。 :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编程器,这个编程器不好用,好多时写主板BIOS出错或者不能用

好多主板上是BIOS不支持,这种编程器好差。。。。 :L

还可以吧感觉,

网友(2007-12-01):
时间长短不是问题  我们也不是总刷  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我不修主板  所以不知道你要刷什么芯片  我手里有这个编程器  用的还可以

只要能刷就行了

网友:
好像8M的芯片  刷不了吧 :o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