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FX5200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7-10-08):
我有一块GF FX5200显卡开机主板测试卡代码都跑的对的就是显示器没有显示
显卡有1.5V跟2.5V的供电晶振起振的
请问下这个是不是显卡BOIS出错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刚才顺便换了下晶振还是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打阻止看看金手指上的阻止看看那个不正常 然后跑线路看看
看一下是不是GPU坏

网友:
嗯查了一下是GUP坏了

网友:
求购显卡维修设备
求购显卡维修设备 求购显卡维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