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7-10-08):
  今有一块技嘉8I845GVM-RZ主板,内存电压一边只有1.5V另一边也只有1.8v.查到一边是一个2极管坏了换了后就正常了,但还有一边是进南桥和时钟里的(1.5V).是南桥坏了还是时钟坏了.检测卡显示C1但是RST常亮没复位.

夜雨十三天 -20 去看新手区专题!

网友:
先换小的时钟。试试,总比直接换SB好一点吧

网友:
先去新手区看清楚内存的工作条件再回来问

网友:
一边只有1.5V另一边也只有1.8v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无复位?    既然无复位怎么跑C1呢? 是不是跑的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复位?    既然无复位怎么跑C1呢? 是不是跑的乱码???

就是啊能跑C1还会没复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