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DD是加P还是加G ?

楼主(2007-10-08):
THDD是加P还是加G ?   我晕了,刚才看了好多帖子,有的是说THDD加P,有是说是加G,到底是加什么啊?
呵呵!~!~!~!~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什么好晕的,找份说明书看看就解决了。我告诉你只能加G表。普通软件有几个能加目前硬盘的P表的?!

网友:
一般的小软件都是加G的
能加P的太少了

网友:
没有1个软件能加所有硬盘P的。这个在硬盘设计的时候设置的,只有部分软件针对部分硬盘能加P表。
THDD是加G表。

网友(2008-02-09):
thdd当然是加G表,你加过就应该知道了,加过以后thdd左边的SMART 5表内数据值增加了。即所谓的成长坏道增加了。注意G表太多的话轻则对smart要求比较严格的比如华硕主板会报smart错误重则g表溢出硬盘不能使用

网友:
是加G表的,而且有容量限制,对于G表才有636的美钻硬盘最好不用!

网友:
G表
所有的免费软件都是加G表,没见到加P表的
少量坏道可是使用此类小软件修复,大量坏道最好不好用,加爆了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