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年显示器找不到行管C极供电从哪来

楼主(2007-10-08):
今天修一个同创显示器  是翻新的  有高压 但不显示  量行管C没电压 顺线查 找不到供电来的地方  高压和行扫描是供电像是分开的 郁闷中[已解决]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记得以前修过的。我记不清楚 是发到哪个论坛了。

网友:
能不能帮我想想给个提示

能不能帮我想想给个提示 是个翻新的显示器
没电路图 查完了一没找到线路咋走 太特殊了

网友:
呵呵,这个用不着电路图.一些显示器会采用偏转部分和高压部分分开设计的方式.这种电路的供电很好理清.高压部分通常会采用200V电压直供的方式,而行电压则是将200V电压经过降压电路降压后送往行管C极.这些大部分显示器维修方面的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
谢谢

谢谢回答 明天在好好查查

网友:
看来你遇到的是降压型的行输出独立的显示器,行管的C极是接在行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不是高压包,类似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那个就是行输出变压器),你找下

网友:
谢谢大家 找到了 换了个TDA4856就好了

谢谢大家 找到了 换了个TDA4856就好了

网友:
同创这个显示器,我每修一台里面的板都不一样,有时候遇到的是三星板,有时候是日本游水过来的板

网友:
" 量行管C没电压"

行管C极可以直接量咩?????????????//

网友:
不懂修,但要说两句。
楼主你结贴时最好编辑一楼结贴。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维修过程和思路,以及最后的结果。最好还能附带上其中的理论~~~~有心的话还可以拍几张图放上来,说下自己曾走过的弯路
这样大家看了对新手有大用,能真正增长见识、经验

网友:
没什么特别呀.你看一下是否是双面电路桥.

特别是EMC的机子.板的另一边是由跳线线起来的.这根双面电路板又有点区别,仔细找一下就能找到了.记得这款机有到B+有一个保险电阻容易烧.

网友:
回答下LZ,,,,,你那机器应该是双行管的吧?
行管C极供电不是通过FBT线圈就是通过一个变压器供的.

网友A:
楼主的操作上有问题,且有大问题!!!!!!行管如果正常工作了,它的C极有1000V以上的电压峰值,很有可能高压击穿表笔伤及身体,切记切记

网友(2007-11-23):
降压型的行输出独立的显示器,行管的C极是接在行输出变压器初级的

网友:
是的,一定小心行管如果正常工作了,它的C极有1000V以上的电压峰值,很有可能高压击穿表笔伤及身体,

网友:
行管C极供电不是通过FBT线圈就是通过一个变压器供的.

网友:
板的另一边是由跳线线起来的.这根双面电路板又有点区别,仔细找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19寸的和一些高档的17寸显示器的行\高压两部分电路的供电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操作上有问题,且有大问题!!!!!!行管如果正常工作了,它的C极有1000V以上的电压峰值,很有可能高压击穿表笔伤及身体,切记切记

没事的,这个电压伤不了身体,以前修常用1000V来量,看到它升到500V以上就知道行起振工作了。
不过现在用数字万用表了,不这样量了。论坛很多人是说会损坏表的,以前用指针表量那么多也不见烧表

网友:
你看一下板上的二次电源那个管 在哪里,在根据升压还是降压的电路来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