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K7VT4A不能开电

楼主(2007-10-08):
ASROCK K7VT4A不能开电 ,时钟晶振0.5V-0V  在开电时用手摸晶振的两脚就可以开电,但是开电后还是不工作,我怀疑是南桥VT8235坏了,IO是W83697HF,请大家帮我一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夜雨十三天 -20 不遵守版规,新手区专题,禁止提问!

网友:
先换晶振,再考虑南桥。

网友:
我换过晶振了,没有换IO

网友:
换过晶振换IO,再行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就不要在修了,

网友:
我换IO试一下,但愿能好

网友:
呵呵...我看你最好还是换一下I/O吧,哈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我把HC132和HCT14换成74HC132D和74HCT14D,就可以开机了。
要多谢十三天{【常规故障专题】触摸晶振或南桥才能触发或复位}

网友:
告诉你额..向这种问题有时候用酒精把南桥洗一下也有可能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