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液显 L 171 下部约0.5CM黑边

楼主(2007-10-08):
L 171液显,下部(任务栏那里)有约0.5cm的黑边,从右到左一直到快速启动栏那里.就好象给刷子刷了下.请高手支招,是什么故障?谢谢!!
[
]
求助
联想

网友:
这是液晶屏玻璃基板裂了,不能修的,要换屏!

网友:
看了图片感觉你的屏不是破了一点,就是进了液体腐蚀坏了屏内部的电路造成。因为图片不是太清楚,你可以参考这二方面检查。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回5楼
哈哈,这个液显没人动过,就是放那里一直用的,突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