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关机的故障

楼主(2007-10-08):
今天做了个老电脑 赛扬1G的CPU 主板上插了3条现代128内存

做完系统以后 一切正常 游戏什么的都没毛病

重启或关闭计算机就死掉(按下大写锁没反映、鼠标不动) 高手回答 谢谢!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试试,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最小化系统,再不行一定是板子有虚焊.

网友:
电容漏液的有5 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