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MC787N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10-08):
显示器黑屏,视放板的 R287出烟烧黑,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它和TDA9535的4脚连接是否TDA9535内部短路?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TDA9535的第四脚是80V供电脚.其上面接的电阻一般都是保险电阻,阻值很小,但有一定的功率.这个电阻烧坏的话,一般情况下TDA9535被烧坏了.是否短路你可以用表测的到的.

网友:
用一欧的保险电阻就可以

网友:
谢谢!可能TDA9535内部有短路,在线测对地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