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强行通电一次后正常

楼主(2007-10-08):
主板不角发强行通电了一次后就正常了
然后关机再开一切都正常.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CMOS资料卡死了,这时强加电就等于放电

网友:
去检查触发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板......

网友:
开机电路,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么强的主板都碰上了,,,

网友:
板子应该有轻微短路,这是电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