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

楼主(2007-10-08):
VT8235可以用VT8235M换吗?是不是VIA的南桥没有INTELR 好换

网友:
VT8235M是本本上用的吧???

网友:
台机的板上没见过。
对对南桥背面的脚位一样应该就可以换

网友:
都是台试主板,一个是ASROCK     K7VT4A(VT8235)     K7VT6_C(VT8235M    我看南桥背面的脚位不一样,是不是不可以换

网友:
脚位不一样应该不行。

网友:
脚位不同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