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主板进CMOS退出后当C1

楼主(2007-10-08):
一块技嘉P4 TITAN的主板进CMOS后退出就当C1.不进CMOS没问题.可正常跑.主板工作电压都量了.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不能保存啊,设置以后重启就档C1.查CMOS电路中小电阻电容.

网友:
应该是短路或者是虚焊吧~~本人菜鸟~~~

网友:
查内存方面

网友:
对于这种主板,楼主如果没有经验,建议简单的查下,不搞把故障扩大..

网友:
CMOS不能保存的可能性很大。查COMS电路,很好跑的。
顺便提醒下“骄傲的小马” :不要总是用“应该是短路或者是虚焊”回答别人的帖!

网友:
内存电压.CMOS电路没发现不良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程序试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谢谢提醒.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板子修好了.换了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