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是否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2007-10-08):
我测场管方法是用R×1K档,红表笔接源极,黑表笔接漏极,用手指捏栅极表不动,但上电路通电电源却能运行,确定指针表没问题,管是2SK2611

网友:
用表来触发G啊

网友:
有些管是不动的。。。手上的感应电动势没那么大。。。

网友:
老大,我服你了,你这样不是有点钻牛角尖啊,我们做维修的 是要把板板修好为目的啊,不是在研究测场效应块有那几种方法

网友:
其实场效应管还是 在电路上测电压准确些

网友:
楼上几位的回答有敷衍的态度,我这种初学者只能看书,你们就不能把自己积累出来的经验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