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主板不通电故障—十三请指点!(解决)

楼主(2007-10-08):
求助!~
一款技嘉主板,集成显卡的。IO是8712。不通电。查电源排插座没有短路,待机时南桥没有发烫。有3.3V输出。能强行加电!!
按不触发的检测流程查:
1:开机跳线有5V电压
2:南桥有3.3和1.5V待机电压
3:CMOS跳线正确,电池有2.6V的电压。给CMOS也放电了。
4:查晶振电压在开始时有电压差,过一会好象就没有了。换了一个晶振也是这样,换晶振是连稳频电容一起换的。后把稳频电容拆了还是不开机!
5:又查8712的工作,102脚只有0.12V左右的电压,107脚电压有2.75V左右,和绿线电压持平!看到有一个14门在边上,跑电路却跑不通,直接换14门现象一样。现在就差换IO了!
     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什么南桥???????

网友:
换吧,就是IO了,...

网友:
首先还是确定的32.768是否起振了,最好用示波器!
确定SB电压正常后测量85pin电压
如果没有就割线,这个电压从I/O发送到南桥!
查排针到I.O的线路是否正常,也就是说确定你触发的信号到底了I.O

网友:
2.4楼不要误人子弟~
在故障确定前不要胡乱换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十三。。查了。85PIN没有信号给南桥。应该是IO坏了吧?查排针到I.O的线路正常。106脚有5V,107有2.75V,和排插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