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板

楼主(2007-10-08):
我有一块ECS的板子,SIS964的,一开始有一个12V的电压没有,CPU供电不正常,最后我给他飞了一根线过去有了,主板的其他电压都正常了,但是还是跑FF,是不是该刷BIOS了.   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查主板没有12v电压的原因吧

网友:
这种12V严重烧毁的一般重点怀疑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