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刷spd

楼主(2007-10-08):
斑竹侃侃是怎么一回事
  前天刷内存spd,本来是现代的条子,我选用了金士顿的2-2-2-6内存的spd,结果刷上注销没事,机子一直正常。
可一重起,没反应,bois报警,是很长的那种。当时心一凉,完了。可的花rmb呀!
  后来没办法停下来抽烟,就在烟头火星一闪之间,一个想法出现,给bois放电。
  电放好之后,重新装好,再开机,额,听见一声平时正常启动的声音,进入自检,通过。可没载如bois,不能进入windows:按del ,载入bois,保存,重起,可问题又来了,内存检测通不过。急啊!!关机,bois再放电,再装好,再重起。载入bois是有不动了,仔细看显示屏,最下面一行有选”f1"或选“del",按f1,额,windows启动了,心蹦动蹦动的跳过不停。
  正常运行spd刷机软件,再刷回原来现代的spd.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网友:
HY的,刷成KST.(颗粒和容量要一样)

网友:
我说的意思也就是
那些和我一样需要刷内存spd信息的兄弟姐妹,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刷SPD是有一定风险的,有时内存支持不好,就会出现这样哪样的问题

网友:
不一样品牌,不一样颗粒,不同容量,不一样颗粒数量。
最好不要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