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15寸显示器有点问题

楼主(2007-10-08):
故障为设定好屏幕宽度和大小后会隔几天或不定时再开机所有设置还原最初时,除了亮度和对比度没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存储器看看,1550好象有这毛病.

网友:
按键有没有坏,它的供电5伏正常吗?

网友:
别人说把存储器附近的电容全换了?

按键没问题,哪里5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