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物理安装

楼主(2007-10-09):
所谓的硬盘物理安装,指的是将硬盘装进机箱,设置跳线并接好电源线和数据线的过程。
电源接口:将主机的电源与此相连,以给硬盘供电。注意“梯形”接线方向,方向错误将无法插入。
主从跳线:主板上一般只有两个IDE接口,每一根接线有三个接口,其中一个接主板的IDE接口,另两个则可以接两个IDE设备,包括硬盘、光驱、刻录机等。在同一根接线上如果接两个IDE接口设备,则其中一个是主盘(Master),另一个为从盘(Slave)。究竟是作为主盘还是从盘则要通过硬盘或光驱背面的“主从跳线”进行设置,否则将无法正常使用。一般来说,硬盘缺省的跳线设置为主硬盘,光驱的缺省设置则为从盘。具体的设置方法在硬盘或光驱的机壳上均有设置说明。
数据线:数据线用于连接硬盘与主板IDE接口,作数据传输之用。主板IDE口与硬盘数据线接口均为40针接口,而数据线则分40线与80线两种(如下图)。其中80线亦称为UDMA/66硬盘线,主要用于Ultra ATA 66硬盘,增加的40根地线作隔离干扰之用。要发挥Ultra ATA 66硬盘的优势,UDMA/66硬盘线。Ultra ATA 33硬盘也可以使用UDMA/66硬盘线,但不会因此带来任何好处。注意,硬盘的数据线有方向之分,反接的话硬盘将无法工作。数据线的一侧有一红线,红线侧必须与IDE接口的第1/21针相连接。
按以上所说设置好主从跳线并接好电源线、数据线之后,就可以把硬盘固定在机箱上的3.5"托架上。当然,你也可以先固定,再接线。硬盘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两者并无不同。有人说硬盘垂直安装会影响硬盘的寿命,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需要注意的是,水平安装时裸露面(可以见到电路板的一面)要朝下,以免积聚灰尘。
至此,硬盘的物理安装大功告成。

双硬盘的安装
1、        安装前的准备
    目前主流IDE硬盘均为3寸硬盘,安装双硬盘时机箱需要有额外的3寸安装架。不过多数机箱只有两个3寸安装架,硬盘占一个,软驱占一个,因此只好在5寸安装架上做文章,办法是购买一副硬盘支架,将硬盘安装在支架上,然后再安装在机箱中的5寸框内。
    一般而言,计算机电源输出功率都在200W以上,加块硬盘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你已安装了双光驱可大功率显卡等设备,就要考虑电源是否还能再提供12W左右功率去支持一块硬盘,否则可能出现系统不稳定的状况。另外,还要确保有一个空闲的电源接口供硬盘使用。
    绝大多数主板均提供2个IDE接口,可接4个IDE设备,硬盘、光驱、刻录机、ZIP等设备均占用IDE口,安装双硬盘前你还需要为你的新硬盘预留一个IDE口。此外,如果你的电脑只有一条IDE数据线,赶快再买一根。
2、        双硬盘的主、从状态设置
    假设你的电脑原有一个硬盘和一个光驱,通常接法有以下两个:
    两个硬盘使用同一根硬盘线接在主板的Primary IDE接口,速度快的设为主盘(Master),速度慢的设为从盘(Slave)。光驱接在主板的Secondary IDE接口,并设为主盘。
速度快的硬盘单独接在主板的Primary IDE接口并设为主盘,光驱与第二块硬盘接在主板的Secondary IDE接口,光驱设为主盘,硬盘设为主盘。通常我们将第二块硬盘仅作为备份盘时可考虑这种接法。
3、双硬盘盘符交错的解决
安装双硬盘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硬盘(以下简称Disk1)的C盘还是C盘,不过Disk1的D盘在新系统中却变为E盘,E盘变成F盘...而第二个硬盘(以下简称Disk2)的C盘则变为新系统的D盘,Disk2的D盘、E盘等逻辑盘就排在Disk1所有盘符之后。这种情况称为盘符交错现象。
    盘符交错是因为MS-DOS对硬盘的管理方法做成的。MS-DOS把第一个物理硬盘的激活的DOS分区叫做C,第二个物理硬盘的有效的激活DOS分区叫做D,第一个物理硬盘的扩展DOS分区叫做E、F等等,剩下的字母分配给第二个物理硬盘的扩展DOS分区。如果没有第二个物理硬盘,或第二个物理硬盘没有基本DOS分区,那么D就分配给第一个物理硬盘的扩展DOS分区的第一个逻辑驱动器了。
    盘符交错现象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某些软件因为盘符变化而导致路径错误。要避免盘交错现象,对于Windows 95/98系统来说,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利用它的“即插即用”功能。即在BIOS中将第二硬盘设为None,开机后Windows 95启动后,Windows 95/98的“即插即用”功能就可以提示检测到新硬件,并自动分配盘符给它,此时盘符的分配和很多人的期望就一致了。由于原来主硬盘上的所有软件所在的盘符都没有变化,因此在硬盘上的软件可以照常运行,盘符交错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光驱与第二块硬盘接在主板的Secondary IDE接口,光驱设为主盘,硬盘设为主盘"
应该一个主盘,一个从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