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重启问题

楼主(2007-10-09):
不定什么时间,一按键盘就重启,键盘是usb接口的,
采取了卸载qq的办法,
还是重启,
又更换了ps/2的键盘,正在测试中,
请问高手,到底是什么故障
重启

网友:
系统是xp家庭版的

网友:
如果你问的还是那块主板,估计会与你的BIOS有关。

网友:
主板重点考虑供电不足
另外USB键盘和QQ的键盘加密有冲突

网友:
张老师,不是一块主板

网友:
应该是BOIS问题,清一清看看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