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CPU复位灯常亮 (在线等^)

楼主(2007-10-09):
MS-6714   放赛 扬2.0的CPU,复位灯常亮,放假负载也是一样.

测CPU各脚电压正常,复位也是1.5V,PCI上的复位有3.3V IDE口也正常...

开始不开机,加焊了一下晶振附近,能开机了,现在上CPU又复位灯常亮...不知道那里的事,板子上没有门控芯片.

点复位键,IDE上的复位,有跳变,PCI上的也有....

长时间开机,喇叭发出:救护车上的警报..五拉五拉五拉的叫.

网友:
南挂.,.... 有块一样的

网友:
不放CPU复位不亮的....南桥不热呀...

网友:
你上2.4的CPU看看!
上CPU后测量VCORE是多少?

网友:
我这个CPU是2GHZ/128/400

手上就这一个CPU...

网友:
补充一下.....点一下复位键,复位灯会灭...松开又亮了..

网友:
CPU座虚焊了吧

网友:
LZ测过VCORE没有哦?
先要看看VCORE正常否,并以此确定是复位电路出问题还是PWM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
我今天有一块,也是RSET灯常亮,后查明是CPU座虚焊,你可试试..

网友:
上CPU 后你有没有查VCORE电压正常否,整板电压时钟正常否,有些三极管软击穿要上真负载才量的出来的.

网友:
电压都量,内存正常,北桥的供电,南桥的,板子上的MOS管都量了。电压都正常。。。

CPU核心电压1。5V

不知道这个板子的VID线如何量,上假负载VID对地短路的,没法量电压。不敢确定IO的好坏。IO是83627HF-AW,能触发,触发几秒也能关机

网友:
查一查Vcore看看先!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换一下IO先,先换IO再测别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看下cpu插座有没有虚焊,然后再换个cpu试下。楼主你说手头上没有别的cpu,你可以别的地方搞个试试呀

网友:
可能I/O芯片坏了,也有可能COMS跳线跳错了

网友:
可能I/O,电源管理芯片,座, 不行就是北桥

网友:
你先测试下CPU做

你先测试下CPU做或你换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