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让显示器指示灯变绿,但显示器上无显示?

楼主(2007-10-09):
小弟有张GF2 MX400显卡,近来开机时屏幕无显示,只能听到显示器“兹”的一声,就像平时能点亮时一样,检测卡显26,显示器电源指示灯颜色由黄变绿,换其它显卡能点亮。不知道这个显卡如何修?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显卡,我的是5200的,等待

网友:
这个我知道,你知道显卡上一般会有个08门电路,和输出有关的.有提示不亮的百分之70都是08门点路坏了

网友:
明天试一下!!!!!!!!!!!!!!!!!!!!!!!!!!!!!!!!

网友:
没找到08门电路,可不可以发个08门电路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除了电阻电容就是两个MOS管,一个BIOS,一个TL431,4片显存,一个GPU。没了。

网友:
还有个保险管,只不过是好的

网友:
让高手给指点吧..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我也有两块一样的显卡,打雷坏的,显示器一直亮绿灯,就是修不好,有无高手详细讲下这个故障的原因,还有说下这个门电路,如何去解决故障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GPU内的DAC转换电路出现问题,dac为数模转换器。负责将显卡的数字输出转成模拟的三色和HV输出。一般N卡的dac电路靠近vga输出在GPU的两个角上。重点查查相关电路~

可以顺着vga输出的电路向上查。一般就在GPU三色输出脚的附近脚~有关DAC电路可以下载N卡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三色脚附近的查过,没问题,请问楼上有电路图吗?还有,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修好,努力中^^

网友:
楼主,有问过专修显卡的人士吗?

网友:
没有!我也是初学修显卡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显卡,不过现像更次,不亮,也是绿灯,上机时代码卡停在3D处(22次),815主板上能跑完(有一短叫声),在BX主板上是一长三短,测显存上电压是3V不知为何?核心上2V,另有一路是2。47V电压,再就是AGPVERFCG(A66与B66电压分别是1。6V和1。4V),暂时只测到这里。请高手解难。

网友:
能亮绿灯说明显卡已经输出了行信号,这时还有场信号也要同步输出才能保证正常工作,行场信号正常后,还得有RGB信号才会有字符输出到显示屏,这是显示器工作的最基本的五个信号吧(其实RGB有一个信号正常显示器一样有字符显示),亮了绿灯后显卡还是不亮,可以用示波器打打V信号是否正常,行信号是31.5KHz,场信号是60Hz,再打打RGB是否有波形输出,这种问题在以前的老卡碰到的BIOS坏的比较多,还有就是主芯片的RGB的DA转换电路的问题,也就是GPU本身坏吧,今天修一块7300GT的卡也是这个问题,加焊GPU就好啦
以上是我个人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点,非常的清晰明了.

网友:
16#的方法,试下先,可行的告诉大家

网友:
实验证明16#的方法不通用,还得再查

网友:
版主说的很明确了~回去实践一下。

网友:
版主说的也很有道理!
我就补充一下在具体一点:
1,刷BIOS也可以好!
2.查行场信号,三基色等对地阻值!
3.换一下晶振,频率不正常引起输出的频率达不到!
3.加焊GPU
我把重点查的地方也画出来了

网友:
我们就是需要楼主这样的老师,很强的教学,不过我全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有想问问正常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08门电路可以造成开机由黄变绿的而无图象显示。

网友:
还有其它原因可以造成此情况的发生嘛。。。

网友:
看你的显卡那么脏,还是先清洗下吧!!清洗后还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08门电路或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