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FB开机亮一下就黑了。

楼主(2007-10-09):
有一台方正FH780-FB液晶,开机亮一下就黑了,我拨掉屏的灯管插头,另接灯管,开机灯管能亮的,不出现亮一下就黑的现象,是怀疑是灯管有问题,可是我那灯管的架要比原灯架要宽一点,于是就把把我的灯管拆下来安装到原灯架上。接上高压板,可是还是那样开机亮一下就黑了。这时把拆下来的旧灯管不安装到灯架上,接到高压板上也能亮,不出现亮一下就黑的现象。这样看来就好象是灯架有问题一样,可是不管怎么看那灯架,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把灯管插进槽以后 。会出现接触不良 。
不过个人认为。你这故障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跟灯管无关

网友:
还是好好看看吧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