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启动问题

楼主(2007-10-09):
技嘉主板,显卡滤波电容凸出,未爆浆,主板冷却时不会自动重启,但主板热时隔一段时间自动启动,BIOS中未设网卡远程启动,请指教。

网友:
1.查CPU供电

2.其它电压不稳

网友:
换电容没什么好说的,先换了再说!
电容凸了就是不行了,等到爆了就彻底完了

网友:
是的啊,先把电容换掉再说了。

网友:
电源开关..是不是正常的...可以把电容换拉

网友:
动手可以把电容换拉

网友:
先把显卡电容换了吧
还是重启怀疑电源,主板电容,内存等
先一个一个确实问题是在哪里,然后再仔细检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