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自动通电

楼主(2007-10-09):
  以前已过V星板不通电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通病来的,V星板不通电但强自通电可以显示很多板都是这样的.今天的一块V星主板是自动通电 但通电检完内存后(检测卡31)又自动关机,关机后点pwr-sw就没反应了.量了一下pwr-sw没有电压.跟线是直接进了南桥.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I/O我换过.(强自通电可以显示)

网友:
查绿线啊

查绿线紫线查绿线紫线查绿线紫线查绿线紫线查绿线紫线查绿线紫线

孤帆远影 -10 请注意回复方式

网友:
pwr-sw没有电压.量一下是否有没有对地短路.pwr-sW直接进南桥.线路上应该有电容吧.把电容直接拿掉看看能不能好呀

网友:
电压脚没有阻值跟线通往南桥没有经过任何元气件

网友:
那还能有什么呀,南桥坏了呀.就一根线,只连接南桥.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了.

网友:
强行通电可以进系统....

网友:
排针没电压要看有没有待机电压呀.

网友:
  不必研究 板已退

网友:
插上ATX电源线就自动开机???????

   能关机么??????????????

   如果不能的话,把和PO(绿线)相连的小三级管换了,,,,还不好用的话看看有7414~74132没。有的话就换掉

网友:
这种现象 一般直接把绿线到地给它短接拿给 客户用 应该还是能收一点钱吧

网友:
呵呵,高!……………………………………

孤帆远影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学习中!!!!!!!!!!!!多多关照```````````````````````````

孤帆远影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