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JEAN液晶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09):
高压板坏了,换了一个高压板后,能看到无信号字样暗。
买了一个高压板换上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救急!!!!!!!!!
谢谢大家帮帮忙
无信号

网友:
高压板的线估计没接好,顺便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
使用外接灯管,逐一替换测试.

网友A:
板子是集成在一体的,原来的板子还能把灯点亮,毛病就是亮一会就暗了
换了一个高压板 开机就是暗的 图像也是暗的
能不能改一下亮度电路吗???????

网友A:
有没有人呀 帮帮忙呀 我都快哭了!!!!!!!!!!!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高压板本身是不是好的.高压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接正确.特别注意是你现在高压板用的是什么信号开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开机.驱动板送出的开关机信号是什么电平开机等.通用高压板一般是高电平开机.而有的驱动板开机时却送出的低电平开机,这样当然你的显示器一下都不会亮了哟.

网友A:
板子已经修好了,花钱修的还得是钱呀。 就是开机信号不行他把开机信号从屏接口引一个5V接到开机信号上就好了。
现在机子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