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暗

楼主(2007-10-09):
一个NEC的本本.按开机按键灯管闪一下就暗下来了,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开始改了一个9V的高压板.故障依旧.有改了一个12V 的滔声依旧.又换了两个灯管还那样!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旧旧的5V 的高压板坏的一 上就冒火.修了一下可以用了.可点一会就自动掉电了!郁闷中!请大伙帮帮忙!

网友:
笔记本高压条有两种供电电压,5v和12v,12v的兼容道20v,5v的我接触的较少,但应兼容道9v,你应该先测测本本高压条供电再改

网友:
忘跟大家说了,它是5V的高压板

网友:
你用新的5v试试,应该还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5V以下的默认为5V 以上的默认为12V,
除了查高压板,我想兄弟应该查查其它方面的,比较休眠开关等........

网友:
我改了一个新的5V的高压板好了!可往铁架上一固定就又不行了!屏立马就暗下来了!我把屏提起来和铁架一隔离,从新开一下机就又好了!我看了一下灯管两边,好象也没打铁啊!都用棒胶打好了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哪还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条

网友:
你是不是上的过程中,高压板或灯管有短路或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那个好了!我重新装了一下灯管,又重重的隔离固定一下!又顺便加焊了一下高压包!好了!谢谢各位的关心和回复啊

网友:
我量笔记本屏的供电是9V 有没有这样的电压

我量笔记本屏的供电是9V 有没有这样的电压 是联想的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