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没声音

楼主(2007-10-09):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机过来,说没声音,系统重装了,驱动也装了,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没声音,拆了声卡芯片ALC655,换上一个好的,还是没声音,没声音跟那些元件有联系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也是啊 ,

板子是紫色的吗?我也换了655,也不行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看看BIOS中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
难道跳线作怪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音频输出的几只脚,有没有波形

网友:
是不是跳线帽没有戴好!我以前遇过,戴上跳线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78L05

网友:
不好意思?能问一下78L05 是什么?

网友:
78L05 是三端稳压器,5V输出的!

网友:
如此专业.......要学学.^_^.

网友:
  什么都换了 那就是音响有问题了

网友:
7805坏了,重装系统后能找到声卡吗?声卡驱动能装上吗?原来7805输出是多少?

网友:
7805是给功放IC供电的,输出5V

网友:
跳线跳好了没有,有管音频的跳线JAUDI,5,6和9,10要用跳线短接.试试吧

网友:
我一般是那几个心片一起换的。

网友(2007-11-11):
我的声卡也是7805坏了

网友:
13楼的朋友质疑的对,78L05坏了,楼主是怎样发现ALC655,安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