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点4个小时后就黑屏,停半个小时后就可以 ...
三星15寸液晶。点4个小时后就黑屏,停半个小时后就可以用。

楼主(2007-10-09):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高手帮忙说个大概的方向。
能修吗? 还是要换配件比较拆底解决。
黑屏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惠脯的LCD跟你的一样的毛病。黑屏的时候知识灯也不亮.郁闷.是不是有地方虚旱

网友:
先检查电源,重点是滤波电容,再看高压板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三星的 是MCU

网友A:
不亮时看指示灯颜色。指示灯为绿色(仔细看能否看到图像)检查高压板部分和灯管。指示灯为黄色检查AD板信号输入。

网友:
进三星显示器工厂模式,查看一下显示器的使用时间,如果使用时间在五六千小时以上,考虑把灯管全换掉.对于此类问题,可使用升温法使用故障在短时间内出现.

网友:
我刚才在怀疑是不是高压上的大电容有问题。
我用二极管档。测的时候。一个值是625左右没有变过。, 换表笔测另一个值是987就直接无穷大。 我是在线测的,这个有问题吗?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电容性能变差,才会这样呢?

网友:
高压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晕倒。现在成了 非最佳模式啦。。郁闷 中

网友:
越修越坏了,呵呵,麻烦有点大了哦

网友:
MCU吧 ·换了,就好!!!!

网友:
主要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直接换MCU吧,应该 就好了

网友:
换MCU
三星通病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过十几台三星液晶,大部分是MCU问题.试换MCU看看,再不行就检查高压板.

网友:
已经换了MCU 啦。!~并把VGA 接口那里取了二个小东西不知道是电阻还是什么?(高手说是什么反馈,VGA输入把MCU再搞坏。)
不过不知道 4个小时会自动关机,不知道会不会 好。